cpu 电压为1.5V不正常,请问维修思路。

楼主(2010-05-11):
cpu温度过高,不过cpu,测得cpu电压为1.5V,电压不正常,请问维修思路。多谢。

网友:
先测下VID正常不,如果没问题换供电IC。

网友:
首先确定cpu是好的 检查vid电路 排查vcore pwm ic的工作条件 或代换之

网友:
请问你怎么知道1.5VCPU电压就不正常呢? 我怎么就觉得正常 而且很正常 ,请把问题说清楚好吗

网友:
什么本本啊 具体型号撒

网友:
先测下VID电路.如不会,换个U看看或直接换U供电IC.
1.5V看对什么机器了?

网友:
你要看一下是什机器,有的是不正常

网友:
CPU的核心电压一般在什么范围啊?

网友:
想知道正常不正常,得知道是什么板,什么CPU。

网友:
对哦,迅驰1 1.5 1M 400Z这款CPU 最高电压就是1.48V。总之,在我看来,CPU电压在0.7-1.5之间就基本正常,要看是什么CPU。

网友:
上假负载测测cpu座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