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0无显,曲折维修,求助中……

楼主(2010-05-11):
各位同行们,今天修了一台清华同方锋锐K400,无显示
     维修经过:
     1,客户拿过来是开机无显示,电流上到0.67A
     2,拆机拔掉小电池,发现能开机了
     3,装上硬盘不能进系统,拔掉硬盘,可以用U盘进PE,而且很正常,装上硬盘又不能进系统,将硬盘外置为usb硬盘,可以启动U盘PE系统
     4,拆开继续查硬盘接口,期间用电池和16V变压器同时供电,本来是19v的供电,开机加电后,结果导致出现客户刚拿过来的时候的故障现象,
     5,无计可施之下,将桥加焊,结果当时能显示,而且很正常,过了一会儿又不显实了,这时候连3M/5M待机都没有了
     6,更换了待机芯片故障依旧,现在只能怀疑到CPU这一块了,不过好像没道理……

      真的很郁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大家有经验的来支支招啊

网友:
看你动了哪个桥,应该是动了南桥了吧,呵呵.现在把桥拿下来重新做,最起码可以恢复原故障.

网友:
小心點,你应该动的是南桥吧,拿来重新做下.

网友:
把南桥重新做一遍吧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LZ对修笔记本好像很陌生似的,最起码的维修次序总要知道的吧?3M/5M都没有了,至少你要搞回原故障再按照上电时序查,USB进PE没问题,你先排除下硬盘供电时钟复位以及本身和接口的数据线对地阻值有没有问题,再查下IO,然后才能考虑南桥,一开始就动桥,好修的都变成坏板了!

网友:
先修出待机电压再修其它的吧,按照时序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这机器是南北桥合一的。包括显卡集成,还什么南桥北桥啊,我现在晕死了,换了SL51120都不行
继续等待高手支招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麻烦你仔细看看我的维修经过,再来说你那些话了……

待机到了0.67一切供电正常,你说该不该考虑加焊BGA?你对笔记本了解又有多少呢?

网友:
LZ生气了。不过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
开始是电流跳到0.7几的不显示、
后怀疑北桥有问题
就换了一个、
做完桥后在加电、、
电流掉到了0.6几、、
唉、、
郁闷、、
望高手给思路

网友:
有经验的朋友出来吱一声啊,再不行就换主板了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哦

网友:
换io试了没有呀

网友:
今天又碰到一台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大家来说说看怎么处理吧

3,装上硬盘不能进系统,拔掉硬盘,可以用U盘进PE,而且很正常,装上硬盘又不能进系统,将硬盘外置为usb硬盘,可以启动U盘PE系统转载

网友:
个人意见还是觉得桥的问题

网友:
没办法,明天退给客户了。清华同方的机器真垃圾,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没有能会弄这个问题的人吗?

网友:
我现在碰到一台跟你的问题相似,用测试硬盘是可以的,用原配的就是不行,我在考虑是不是BIOS造成的,刷BIOS时提示BIOS损坏,也不知是否是我的刷BIOS机器有问题,郁闷中```

网友:
要换主板的找我,我手上有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感觉好像是桥的问题

网友:
好像楼上的都没有测量一下硬盘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
杀南桥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