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RT显屏无光的问题

楼主(2010-05-11):
一17的CRT显示器,通电不保护,继电器闭合,但屏无光栅,也听不到高压冲击的滋滋声。拆开测得,行管没坏,供电电压正常,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行管B极有负压没有。指示灯是待机状态还是工作状态??如果行管工作了,检查下尾板的G1极。

网友:
说明一下,搞错了。这个不是17的而是15的。行管B极有电压,但是不到负1V,指示灯是工作状态。这样行管算工作了吗?另G1极只有1V左右。加速极有175V。请教查哪里?

网友:
行管b极不是负压 说明前面没有起振 查前面振荡电路的工作条件和行推动级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觉得还是测量一下刚开机时的电压比较好。
通电之前连接好信号线,万用表测量行管BE极的电压,然后接通显示器电源。如果开机后出现负压且马上消失,一般为行电流过大引起,例如有元件击穿损坏,高压包损坏等等。若开机时未能测到负压,则按楼上说法去检查。

网友:
另外还可以测量开机时的行电流来判断。
因为从开机到保护的时间很短,所以只能用上面的方法来测量,否则等你准备好万用表,机会早已消逝了。

另:现在时间尚早,贴子需审核,并不是在下有意盖楼。管理员请见谅。

网友:
CPU或电源管理电路,没有识别到VGA的行场扫描信号,造成待机状态。查VGA信号到CPU或电源管理电路,另外是不是亮度开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