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深夜发两例

楼主(2010-05-11):
1.ms-7050.上电自动开机,测MS-6的PSIN#在未上电时就一直是高电平,上电时也是高电未有任何跳变,但PSOUT#已持续拉低,故换掉MS-6.插上ATX发现没待机电压,MS-6的3VSB_DRV已发出5V.查图,其脚连到P07D03LV(双N道MOS管)G极,其D极已有5V,用4800换掉此管,待机电压已有,但触发开关后不能上电.点开关针.MS-6的PSIN#无跳变,回查,IO SMSC47M397的 SIO_PSON#在触发时无任何跳变.但它已收到SLPS3# 高电平.怀疑IO坏,正用手压着IO发愁时,上电了,加焊IO 上电修复.
2.一VIA的478板,不能上电,测COMS跳测跳帽间脚只有0.4V电压,跑线,线分两路,一路进南桥.一路进IO IT87O5 76脚VBAT,挑断进此脚的线,可点亮主板,且COMS掉帽中间脚电压恢复到2.8V.换一个旧的IT8705时而能跑 完码,时而不能,直接又换回原来的坏IO,不连刚才挑断的线将就用.

网友:
看了你这么多的实例。就这2个例子比较符合我的意思。奖励20分了!以后多加努力!

网友:
老大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呵呵  看来从基地出来后 就我最没长进了 让老大失望了
老政现在技术不错的`在我这帮了我大忙了`

网友:
7050这个主板需要上CPU才能通电~

网友:
多谢师傅鼓励,   7050此板客户拿来时有  CPU的,现在在外面修板,也不像在学时先测短路了,直接就上电再查问题.烧了U什么的,让客户又买新的,一般很少烧吧,不上CPU不触发倒是没在意.

网友:
我也不测短路的。哈哈哈 碰到故障我再回头测短路~

网友:
楼主很细心! 也是有MS-6引发问题!SS的电容滤波不良 导致 只有内存电压!!我郁闷了好久!

网友:
很像饼哥,干脆、利落!!

网友:
学习,羡慕中,崇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