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表的维修!

楼主(2010-05-11):
我的万能表是MF47型的,我不小心把他调到500毫安档然后去测220交流电,然后 表就坏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样修,请哪位大师傅帮我一下!

网友:
是那种指针式的mf47型的表吗 我有这个表用了几年了还是有感情的 你该表有个保险 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 换了它 就可以修好你的表 否则 表头损坏 得不偿失 只有废掉这块表了

网友:
应该是:万用表。

这种便宜的没什么维修价值了,重新买一块。

网友:
一般万用表都是有个保险的!

网友:
应该只是保险管烧了而已,换掉即可。

网友:
3# 柏胖子 我也不清楚,再去问下看,谢谢哦!

网友:
4# 烙铁闯天下 谢谢!我去问下朋友看有没有

网友:
5# wgh1027 哦,谢谢哦,我去找人看下

网友:
我早就不用机械表了,整天要调零烦死了

网友:
我昨天不小心把我的万用表摔地上了。屏上面黑了一块。用手一按。感觉液体都向下流。。。

上面一半看不清字了。我也想修一下。这种屏有换的吗?

网友(2011-03-06):
我的表也一样,以前几次就烧保险。最后一次把表头烧了,现在改用数字式的。

网友:
500毫安档然后去测220交流电,应该只是保险管烧了而已..
.

网友:
先看保险,如果保险没坏,那就要是表头坏还是电路坏。电路坏无非电阻,二极管坏,有些从直观上就能看到。表头的话你只有用另外一块好的指针万用表(最好指针的),放电阻档去碰触表头的两条引线,此时注意观看被测表头的指针是否摆动(依情况随时更换电阻档量程),如果被测表头摆动就说明是好的,剩下的你只能查外围元件了。

网友:
希望你买的不是便宜的那种47。86年前出产的47才好。修电脑基本都用数字表了,指针的只是测量一下元件而已,建议楼主修理的话买台数字的台式表吧。气派也不用买电池

网友:
正好改用数字式的吧,用起来 更方便快捷!

网友:
改用数字表吧,我用福禄克的1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