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三只小鸟牌ViewSonic VX912无电源维修实例

楼主(2010-05-11):
修这台~~~真的很有挑战性
一般人要是看到这台电路板烧成这样~~~~
因该都是直接换新的电源版了~~~~
但碍于换新的板子~~~我的工钱就没了(通常客户听到报价都花不下去了)~~~
只好把他修好~~~
来看流程了~~~~~
第一张照片...拍的不好~~请见谅...

拆开之后~~~~一看到电源版烧成那样....还爆掉一堆电容..差点晕了...

电源的MOSFET...把电路板都烤成这样了...

就连背面也很惨....

拆下MOSFET测量...都导通了...上面居然还有死蚂蚁.....

下面这颗限流电阻也挂了...

下面这张照片红框的部分...是已经通通都挂了.....神奇的是..电源管理IC居然没挂....

MOSFET找不到一样的~~直接找替代品换上去

我这些东西装上去之后~~有送电下去测试~~当时还不知道贴片电阻挂了....
查了很久才被我查到电压都倒贴片电阻的前端..后端都没有电压...
拆下来测量...都显示OL...无穷大....

找到贴片电阻之后~~~把电容一并换新~~~~

将限流电阻用热缩管包一下~~~避免有人触电....

完修之后~~~整台组装好测试~~~~~~

下面是故障零件照片.....

热机2小时没问题....但是~~发现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那就是背壳超烫的.....整台拆开来...铁壳~~~根本不能碰...会烫伤...
这种高温~~也然怪这台客户会说~~1年送回原厂维修一次.....
完全过保之后才送到我这边....
我有把铁壳取下在热机测试....还是一样~~散热片会烫..没有铁壳导热还是不行..
会有这状况~~主要是塑胶背壳几乎是密封的..散热孔太小了.....
为了能让散热片可以散热....
我移除铁壳之后~加装主机板在用的小风扇.....

风扇使用炮棉双面胶黏上去......测试可用~~
就装壳之后测试3小时以上~~~~现在液晶荧幕后方都不会发烫了....

拆开来碰散热片也不会烫了~~~散热变的超好的~~~
这样就完修啰~~~~~

网友:
LZ发的基本就是图....对于故障的检查部份少了点....

网友:
那是因為我懶的打字~~如果還要把詳細故障原因都寫出來...那文章文字會一大堆...
有圖為證才稱的上是維修經驗吧~~~而且我的文字都有敘述維修流程了...
還嫌不夠嗎?(之前的文章我就有說過了~~我發的是維修實例..不是發教學文章的..)

网友:
加了风扇客户不会说噪音大吗?电路上有设计缺陷.

网友:
看得有些累 为什么用繁体字 是港奥台的朋友吗

网友:
LZ发的基本就是图....对于故障的检查部份少了点....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硬故障,很好查的,所以检查部分应该略过

网友:
优派这款机器设计有问题,上面那块铁盖封的特严实。加之电源板温度超高(开机5分钟散热片温度60度以上)。很容易过损耗烧电源管,爆电容。最常见的 还是烤机一段时间花屏问题,是驱动板上面那块小板的处理芯片虚焊引起的。(楼主好像已经把小板拆下来了)

网友:
楼主你真太敬业了,真正体现了维修的价值。

网友:
这个电源板好像没有烧的太严重,烧出洞的那种我是看好不好弄如果好弄就给他连上,宝岛的技术也不错

网友:
楼主的思维能力很强,是我尊敬的人

网友(2010-07-21):
虽然烧的不怎么厉害,但楼主也算是强人了,顺便问下,换个通用电源板你收多少钱别人不能接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