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开机电路维修成功实例-感谢本坛的各位老师前辈-特别是遗风老师!

楼主(2010-05-11):
杂牌845GV开机电路维修成功实例-感谢本坛的各位老师前辈-特别是遗风老师!给予的帮助实在是感激不尽!让小弟在学习主板维修技术中增加了信心!为此献上解决过程和相关图纸,心得分享!
本文并非重复发帖,因为不能修改原帖内容,故请版主原谅小弟。如触犯法规,还请告知。
原文看这里我就不复制过来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3600-1-1.html

我重新画了一个电路图,因为上次的电路有些错误的地方,以免误导别人:

原版的W83627F-AW 待机时电压参数如下:
待机时电压
IO72脚 1.0v   触发后此脚变为0V
IO68脚 3.3V   触发后仍然3.3V
IO73脚 3.3V  出发后3。3v
IO61脚 5v    触发忘记测量。。
开机排阵+,5V,-为0V,触发后一致。
绿线到472电阻处待机为5V,触发后0V
8117电压请看原文
========================================
经凌寒 ,凝海,逸风 ,心随志远 ,王秋景 ,曹航 ,天照帝 老师的指点下,又查阅搜索了IO资料,小弟更换了IO,用W83627HF-AW代换此IO芯片。感谢论坛可爱的搜索功能,过程如下:

焊接好新的IO后,心情很激动,感觉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了,迫不及待的插上电源,空板开机测试一下,短接开机排针。。。。。郁闷了,还是故障依旧啊。。。。。。。。。。测试各点电压如下:
待机时南桥3.3V 触发时:3.3v
待机时IO72脚5V 触发时1.0V
待机时IO68脚0V 触发时0.49v
其他和没换前无区别。
因为怕自己数错IO的脚(看得眼花)然后拔掉电源,重新确定一次。这次突然发现问题在72脚处,待机时72脚怎么是0V?应该是5V才对,然后测量绿线出来的472后面的一个R288贴片电阻,我晕,这里也是0V??又继续找回原来一直迷惑的问题点,为何绿线对地阻值是没有??
而且又找不到绿线到了什么元件上,蜂鸣档始终没响应。。。。这时判断应该是绿线断掉了。根本就没有5Vpson输给IO,因为看主板上有条很明显的线连接到472电阻上所以先前确定绿线是到472再到288.然后到IO,于是就挑起主板的皮肉,测试。竟然是绿线到472都还是不通的。蜂鸣档始终不响。于是出狠招了,这招很多老师都喜欢用,就是飞线测试了。我用根黑色的线一头接绿线,一头接472的一端。插上电源,测472处有绿5V了,288也有了,IO也有,短接开关排针,哇塞。终于。。。点亮了主板。。。。。。并顺利跑码,感谢论坛,感谢上面说到的各位老师。看图:

研究这个主板的问题从昨晚20:00到凌晨5:00多,然后从今晚10:00多到凌晨24:00多,终于将此板修复。。。。。。。那感觉比。。。。都爽!!顺便给大家秀秀我的邋遢维修笔记:

经验总结:

维修主板需要很多专业知识,包括熟悉各类主板的上电时序,测试点,IO引脚,南桥,门电路引脚等等等等。。。。。。还要擅长多动脑筋,一问9动脑。巩固基础灵活运用。另外不可缺乏对技术的不死精神,不研究清楚绝不放弃的精神!经各位老师的指点上述主板故障原因应该在两处,就是我发此文第一帖所问的维和绿线对地无阻值,然后就是IO了。IO72脚未代换前待机时1.0V。正确的应该是5V。触发后应该为0V才对。各位和我同在一起跑线上的朋友可以借鉴本文,以免走多弯路。附上该板正确的开机电路图:

如有说错,还请各位老师前辈指正,小弟也不想误导别人。谢谢!再次感谢各位,特别是遗风老师!!另外那块939的主板故障改天再奉上。

网友:
付出的努力一定是有回报的,继续努力。

网友:
LZ是没上过正规课吧!基本上这一般都不用走什么弯路就可以查到的问题,转了几个圈才搞定了。不过精神可嘉,要是我这的学徒有你那精神就好了

网友:
LZ是没上过正规课吧!基本上这一般都不用走什么弯路就可以查到的问题,转了几个圈才搞定了。不过精神可嘉,要是我这的学徒有你那精神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呵呵,小弟没有上过课,搞电脑这行六七年了,现在才开始学主板维修,主板维修是自学的,所以理论基础差些,但我会恶补理论。希望以后多多指点小弟。

网友:
理论知识必不可少的  开机电路相对来说还是好修的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我学习,我相信我也会和楼主一样的,就是我现在在电脑城学习,一天到晚帮老板卖东西。没有时间研究啊,只能下班回家自己研究,我打算把去电脑城的时间缩短,把时间尽量用在自学上面。好徒弟总是遇不到好师傅,这就是命运

网友:
弯路走得太多了,但兄弟的精神我很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