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音频无声音

楼主(2010-05-11):
一945主板。各方面都正常。想接机箱前置接口聊天。但接上去之后无声,然而打开音箱却可以听到声音。后面的接口全部正常,但是前面的接口却无法发出声音。软件设置是没有问题。用万能表测试,发现前置接口的供电第2PIN只有1.2V。不知道这个电压正常吗?机箱的前置接口也无断路,BIOS清过。请各位朋友帮忙看一下。

网友:
在音效管理器里把禁用前面板检测的勾打上

网友:
在右下角,或控制面板里找红色喇叭.里面有个小扳手点击进去,把禁用前面面板的勾勾打上就OK了

网友:
右下角红色喇叭  音效  禁用前面板检测的勾打上

网友:
不一定啊  有的板子是特殊的 必须在他自带的驱动光盘里重新安装声卡驱动程序才能正常的

网友:
在音效管理器里把禁用前面板检测的勾打上.这个我试过了。没有用。声卡驱动也是光盘自带的驱动啊。

网友:
我估计也是需要用机器自带的驱动盘来装

网友:
前置音频线的MIC插错了?

网友:
机箱内线插错了吗?有部分主板必须拔了后置音箱,前面可以用。

网友:
音效里面设置下、我试过了、

网友:
cmos里面有项音频的选项,有HD、AC97两项,选AC97。

网友:
你怎么接的线,先说一下。

网友:
声卡坏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