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开机8短声报警, 屏不亮

楼主(2010-05-11):
如题,  测主板所有电压正常,  插不插内存条,  都是8声报警,  miniPCI跑码到E3或ED就不动了, 请教下一步维修思路  ?

网友:
可以先查内存

网友:
问题是没检测到内存 查槽子是不是有问题 没问题可能是北桥虚了

网友:
BIOS有问题吧

网友:
你的是集显还是独显的主板?独显的可能是显卡故障。

网友:
没遇到过。关住。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板子 ,  另外, 如果BIOS有问题有点说不过去, 它可以跑码

网友:
不过内存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问题啊

网友:
键盘没问题, BIOS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