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5HP显示器 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11):
没修过CRT的显示器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显示器

网友:
进到桌面就看不清了 是哪里问题呢 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行,场扫描电路,自己看看

网友:
好像是分辨率高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整三张图上来,LZ有电脑使用基础没有?连用的基础都没有,还谈维修

网友:
进系统花屏 能确认是 显示器问题吗 建议先换台主机试试(显卡的驱动会导致进桌面花) 如果还是花 改个低点的分辨率看看 最好拆显示器 查查 扫描电路

网友:
行频太高了。 显示器没坏。

网友:
把分辨率改低点,进系统前都是好的,证明是显卡分辨率太高了。

网友:
1 显卡没问题
2 分辨率以调到最低

网友:
第一:15存也修???我们全都直接卖破烂
第二:进系统 就有问题,你说什么问题?我的上帝,,学点基础再搞维修啊
你如果没有任何基础,别修这玩意了,万一。。。。。怕吧

网友:
大家不要打击楼主的学习热情嘛!
楼主你将分辨率调到640x480,刷新频率调到60Hz,颜色质量选最低,这样看看还会是如此么?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显示器,我教你一个方法,在开机进入系统之前,进入安全模式,把显卡卸载了重启即可.

网友:
场频,刷新高了,调60HZ

网友:
呵,好多行友都已道出自个的观点我也就不多说了,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而今我们这行市场混乱的原因。

网友:
回楼上的各位朋友 : 首先感谢你们能花点宝贵的时间看了我的贴,我在发帖的时候说了 我不会修CRT 所以问问大家是什么故障 ,软件方面的故障都已排除之后我才发的贴。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所以上图时也没有说。我很感谢那些能热心给我提出解决问题的朋友,正是因为你们热心的帮助才能使我们提高。同时,我也很鄙视那些上来就自以为是、高傲自大的那些人,如果基地都向你们这样回答帖子,谁还能有提高、进步?如果你们感觉自己的技术水平很高的话,认为我的贴子很菜的话,你完全可以轻轻走过。没有必要说出那些话吧!贬低别人就能抬高自己吗? 我想这才是基本常识吧! 做人如此!维修也不过如此!

网友:
行不同步行不同步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我发现一个问题
大家也许也有发现
你看吧,别人问一个比较菜的问题,回复率居然这么高。不过很多是来打酱油的。
像我发了好几个贴子,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难维修,阅贴人数倒是很多,回复的没几个人,真的很郁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