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032死机

楼主(2010-05-11):
昨天接到一块V星MS-7032的主板,顾客说故障为机器停在Logo界面,在上电以后发现机器一到Logo界面就死机,诊断卡停在7F66界面就不能继续,没有完全跑完     已经刷BIOS ,补焊过IO。。。。。

网友:
查下南桥和南桥周边

网友:
又是一个档LOGO的,站内有好多这样的案例,搜一下,看是否对你的这个主板有帮助。

网友:
把所有外接去掉,不行唰BIOS,不行换SB

网友:
主板cpu座虚

网友:
先确定一下内存部分有无问题 一般是PS2电路 IO SB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教,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今天遇到了logo 处死机器得,在准备刷bios前,发现是键盘鼠标没供电……修复供电问题解决!

网友:
我有一块478的P4主板,上的是CD2。0的U,也会在LOGO上停机!好烦的,可是换了电源就好了!呵呵!不过有时试内存,不好的内存也停在这儿啊,哈哈、、、、、、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呵呵 在别的板上GHOST个系统过来 解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