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开机不亮

楼主(2010-05-11):
一块--技嘉945开机但是点不亮--跑码为---25--21..请问下,是哪里有了问题...

网友:
请问各供电都查了吗?

网友:
查了。。没什么异常啊。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看

网友:
25显卡 26开机
如果25掉电先检查显卡,然后按CPU看看能否开机。

网友:
显卡确定是好的没?换个CPU试试。。

网友:
都换过了。。。U也换了。显卡也换了。。就是不开机啊。。真是郁闷  各电路也查了

网友:
-----------楼主,这个现象可以先刷个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