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00M,不过内存。坐等,急。已解决

楼主(2010-05-11):
昨天接个戴尔300M,来的时候可以进系统,就是两条128的内存只能认一条。我拆开以后加旱了一边内存槽。然后再开机跑69就是不亮。外接也不亮。只上板载的128内存就跑2C。加一条内存跑69.以为内存槽连锡了,拆下内存槽故障依旧。换了北桥和南桥还是原故障。BIOS也换过。板载的128内存我也用好的换上了。排阻的阻值都正常。那位老鸟指点一下。已解决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就是内存的电阻有问题、修过几台内存不过的全是这种问题

LZ再仔细查一查,不过你换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网友:
两个内存槽加一板载内存?板载内存你都换上了好的?
楼主搞错概念没,板载内存是焊在板上内存颗粒,你全换啦?
排除掉件,再考虑另一个内存槽吧

网友:
感谢王羽。仔细又查了下,就是电阻的事。太谢谢了。

网友:
加焊槽的时候很容易碰到别的东西,小心

网友:
不过LZ的技术还是让我佩服。换了N多配件、一般板载内存不好换、到最后还是让你修好了。
不错。值得我学习一下

网友:
板载的内存颗粒我是全换了的,用一条好的128内存拆下来的换上去的。没有掉件。有一个距离有点远的10欧电阻坏掉了。现在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没换桥以前我就查了一遍电阻。以后一定吸取教训,查电阻要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
内存槽旁边小电阻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