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援助,微盛915G主板点不亮,该怎么修?

楼主(2010-05-11):
该主板开机脚有5V供点,晶振跟那两个谐振电容也换了,IO也换了(本身IO是IT8712F-A  HXS,我代换了IT8712-A IXS)南桥也洗了,加热了一下。可结果还是点不亮。强行开机也不工作,也没发现哪里有发热现象。请求各位帮帮小弟......

网友:
你所说的发热是烫手 还是 根本就不热

网友:
查下有无什么地方短路啊

网友:
查下南桥的3.3SB 供电有没有 触发开机真的时候,信后有没有到I/O 如果2者都有,I/O 也换了,90^%是南桥桥坏了

网友:
先看看32.768两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你跑跑线路,看看是不是I/O与南桥参与开机,如果是的话,测量短接开机针的时候:I/O72脚是否有3.3--0V的跳变,没有就是I/O坏,有的话,测量I/O的71脚,是否有0-3.3V跳变,没有为南桥的问题,有而没有开机,I/O坏。

网友:
强制加电都不加,估计IO不行,或者有地方短路

网友:
是开不了机?是不加电还是点不亮,是2个概念
加电后CPU不工作?有没有查CPU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核心供电,时钟,复位, PG少了哪个CPU都不会工作
如有那个条件不满足,就查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