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问题

楼主(2010-05-11):
我有一快soyo的主板,复位电路这么都跑不出来,复位开关针连接两二极管,atx插座8脚对低阻值无穷大,主板都被我跑完了,都没跑出来,请教下个位,atx8脚会是空的吗?

网友:
8脚接地,是空脚也不出奇呀!

网友:
SOYO的板子,没有专用芯片
一般复位针进南桥,或者WINBOAD芯片
LZ的是SOYO的什么板子

网友:
PG接地了,当然没复位,PG 信号接南桥,有些还接到VCORE IC,还有的接IO和时钟IC.

网友:
应该是你跑线路没跑对,一般主板采用专用芯片的如:MS-6,华硕专用芯片的主板,ATX第八脚有可能就没有起作用,一般的没有采用专用芯片的,ATX的第八脚都是通往IO或者南桥

网友:
3# 逸风 soyo 775的主板具体什么型号没些,上面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