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810没见过的问题都进来看看

楼主(2010-05-11):
今天接手一台D810的机器,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问题是用电池一切正常,只要接上电源,几秒钟就黑屏了,不过能看到机器屏里面有显示,外接也正常,我听别人说,是显卡问题但是不明白就在这了,要是显卡的问题为什么用电池没有问题呢,只要用电源就不行,也换电源试了。不行,有没有碰到些问题的朋友进来帮帮小弟,在些先谢过了。

网友:
外接电源是原装的么? 是不是功率不够啊 如果原装的 就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了   我遇见HP的 用待用的电源屏很暗比用电池还要暗 而且运行任何东东都很卡 最后整了一个超大功率的电源才恢复正常

网友:
看看你的隔离保护电路 电池的电压没有电源的功率大  但是如果电源比电池功率小而不正常就会引发很都故障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从高压板上入手

网友:
看来是DC-IN检测出现问题了。待用电源没有使用细针的dc检测功能。

网友:
电源没有使用细针的dc检测功能

网友:
这种问题,高压有问题。

网友:
电容漏电也会引起

网友:
应该从那里入手呢朋友,我都快疯了。

网友:
可能是电容漏电,还要你自己去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