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自动关机小修(未通过)

楼主(2010-05-11):
自用的一台联想F41笔记本,开机一会儿后,就自动关机了,是突然断电的那种,没有软关机过程。
第一感觉就是夏天,过热导致关机了。于是再次开机,用everest监视温度变化,刚开机时的温度数据如下图:
温度看来很正常,可是,细心观察发现,温度不断上升,觉得不妥。
怀疑是CPU散热器导热胶不够,拆开加上导热胶,可开机测试情况还是一样,正郁闷中突然看见一旁的风扇,有啦!是不是CPU风扇问题,开机看一下风扇,发现大问题——居然不转!有棉絮卡住。
这机的风扇,一般情况下只要开机,就一直转的,现在不转了,当然就过热了,赶紧关机。
因为这机的风扇在后盖有独立的盖子,不用拆开整台笔记本,就很容易看到风扇。清理干净,开机故障排除啦!
这是我第一次修理笔记本的经验,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它是我维修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网友:
内容是简单点  希望高抬贵手!呵呵

网友:
你把你的CPU风扇拆下来在清理一下,在加点煽热膏就可以了。

网友:
小问题引起的,一样要重视.

网友:
现在夏天来了,这段时间遇到很多散热不好死机重启的机子,

网友:
很好,很简单的问题,楼主没有走弯道,恭喜恭喜

网友:
这算幸运的.本人碰到一个机器就是用一段时间就死机.应该是散热的问题.怎么弄散热。弄风扇常转都没用.最后不治而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