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0-05-11):
毛病是这样的,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开了没多久,显示器就又没显示了(有时一开机复位灯就一直亮着,没显示.),,插上检测卡,主板复位灯长亮..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摸摸晶振看能不能跑马

网友:
会不会是有虚的地方啊.

网友:
不复位置的时候
检查有没有那路供电消失或者偏低

网友:
由于供电和时钟问题导致没有复位.建议从供电,时钟找起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测下主板有那些地方异常的,看看时钟芯片有没有虚焊

网友:
主板时好时坏,先除尘再清洗,一般都是脱焊或漏电,CPU座子接触不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