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80G硬盘敲盘修复一例

楼主(2010-05-11):
一台电脑刚开始出现故障时表现为开机不久,花屏死机,重启多次,故障依旧。
     怀疑主板问题,主板是华硕845GL,拆开机箱,在检查过程中,不经意碰了下硬盘数据线靠近盘端,电脑马上花屏死机,重启,再试,又是马上花屏死机。
     更换数据线,再试,也是花屏死机,试多几下后,再次重启电脑,听见硬盘传来咔咔声,不能识别硬盘,心想完了,重要数据还未备份。
     又怀疑是ATX电源问题,用万用表检测,没事。将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依然传来咔咔声,不能识别。
     经过网上搜索,认为应该先将硬盘电路板拆下来看看。折下发现,电路板的电源接触点有点氧化,于是用金属硬物将氧化点轻刮去。装好后,接上电脑,开机,咔咔声消失了,电脑也认出了硬盘,正常进入系统,一切正常,至此故障排除。

网友:
前同天拿来修的,一直没找到问题,也是一通电就发出咔哒声。我的是maxtor120G的,请老老师指点。还能识到硬盘。就是前面有一个硬盘盘体坏的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