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45E反复C1--A7

楼主(2010-05-11):
接一七彩虹主板,客户反映上网突然重启,起不了,上电风扇转动正常,检测卡跑C1-A7,只接显示器,其它都不接,还是C1-A7,测得各种电压正常,时钟正常,电源风扇转动正常,难道是BIOS的问题,因为以前看到A7是BIOS问题。准备拆板,但20PIN怎么也拔不下来,没有办法用钳子使劲拔出,结果是接口针脚生锈了,如下图,没法换主板20PIN ,换好后,通电检测卡显示C1直奔FF,

网友:
请问生锈的是哪一条线?

网友:
从图上看应该是橙色线生锈了,可能引起供电不足了吧?

网友:
成色3。3 和 地线 锈了吧

网友:
值得学习~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不能偷懒的~也要记住以后有这种跑码要查一下橙线,量电压如何~~

网友:
生锈的线有几条??

网友:
这种一般少见,重复跑码的板,一般是BIOS或者I/O缺少时钟所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