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 上显卡 掉电 求助 求助

楼主(2010-05-11):
一块 联想的915主板  应该是精英代工的   开始cpu供电短路    随后 换 供电管 主cup供电芯片 isl 6561   上cpu 能跑c1  上显卡开始 跑25  大概 20秒 cpu供电没了 cpu 风扇停转  不知道如何修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咋没人 给注意  在线等呀

网友:
不要沉下去

网友:
再开,跑什么?

网友:
在开机查CPU供电
估计又烧了

网友:
再开一样 不上显卡 是要思路的不是找人聊天的

网友:
还能再开机么?  如果不能.应该是又烧供电了.  如果还可以摸摸看哪个元件发热历害的.

网友:
不插显卡看会断电吗?

网友:
不查 不 会  一直跑 25   不插内存 一直报警

网友:
测 cpu输出端 短路     把原件拔光了也不行 怎么了  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南桥问题,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请问你装散热风扇没????

网友:
先不上显卡测量各部分供电是否正常
查一下你用的显卡是好是坏,先排除显卡本身的短路
要是好的查一下显卡插坐各测量点有没有问题
还不行的话估计就是就要查桥了

网友:
先排除MOS管再次击穿的情况,其次就有可能是SB坏了。。。

网友:
技术小组的怎么知道又烧了 难道有通病  麻烦讲解下 什么问题

网友:
测试PCI-E是不是有问题判断一下,或者上PCI显卡试下跑得完不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