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 不能切换外接

楼主(2010-05-11):
昨天接到客户的一台ACER3680 机器,不能切换外接的显示器, 但开机接外接是可以亮的,就是不能切换,我拆下主板把CM2009芯片换了一个,但故障还是一样,我怀疑是系统的问题,但重新做了系统还是不行,上屏一切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下, 些谢谢了。...........
芯片

网友:
是不是键盘哦。

网友:
好像不是吧

网友:
键盘的问题吧,

网友:
装不同的版本系统我碰到过,有的版本系统就出现不能切换。

网友:
接上外显再开机,看看内外显能不能同步,如果能,那有可能是键盘或者驱动的问题

网友:
有的机器的BIOS有FN键的设置,可以查一下.

网友:
有些本本要在显卡驱动软件里设置下啊

网友:
从官方下载主板的驱动软件,或者功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