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的问题

楼主(2010-05-11):
WD740ADFD  该硬盘检测不到   加电后有一声卡  就没有了  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网友:
硬盘线路板保护了,找个有PCI3000的朋友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路板rom或盘体固件有问题。重新刷写同版本的ROM或固件即可。。。。

网友:
一样的固件还是不那么好找的啊.要是l板的还更难写 烦  不是很懂.不知高手是怎么对wd l板rom 或是固件
坏维修的?呵呵 楼主好多分哦给我个 邀请码可以不 ?我都只有用朋友的号,caoyipingr@126.com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可能是不兼容!
我搞到2快WD的硬盘,一个80的,一个40的。安在我的电脑上都是开机就断电!接着按电源开关还没反应,拔了电源线,再插上,又是开机就断电!

一直很郁闷,一下坏了两个硬盘???
昨天搞了个2手主板,精英845的,挂上这两个硬盘都没问题!再安回我的机器,是问题依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