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2贴片三级管用其他什么管子能代换

楼主(2010-05-11):
702这个管子用其他什么管子能代换

网友:
702 是场管 用T40 也可以 , 702  在费板的CPU 供电部分找找

网友:
702贴片三级管在原板用在什么地方,起什么作用,再在其他费料板拆一个

网友:
我有的时候用72也行

网友:
12W的也可以。

网友:
型号是1AM的也可以

网友:
我感觉702很好找啊  t431不知道可不可以带  1am  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702是场管不是三极管,可以用1aw代替。

网友:
702是N沟道小MOS管,可以用12W 72开头的代

网友:
学习了  昨天在GA7VT600的板上拿702当三极管测  还纳闷 怎么就不对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