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供电问题

楼主(2010-05-11):
今天接到一块顶星915主板,客户说一会儿就关机了,风扇没事儿,加了硅脂,还是一会儿就关机了,我接手看表面没问题,弄掉12VCPU供电能正常运行!用表测12V对地480欧 ,不是短路,CPU座下温度太高,请教高手,我下一步弄哪儿?....在线等

网友:
嘿嘿!CPU  和风扇没接触好。你仔细看看吧!有一个风扇脚步平衡也会接触不到CPU的

网友:
CPU 和风扇散热架没有压紧或换风扇,导致CPU温度飙升,可以在COMS里面看得到

网友:
先看是不是CPU没接触好 不行加焊座子吧有可能虚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错了,这么小的毛病怎么都想到,我原来也是怀疑座子虚了,他原来的是个CPU原封的风扇,我取下来后,看到板子有点变型了,直接换了再底座的风扇,OK了,没注意这么小的细节,看来还行多多学习呀

网友:
风扇没卡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