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被雷击的问题?

楼主(2010-05-11):
今天修了2块板,问题都是被雷击后不通电,像被雷击的板子一般都网卡坏了。一块是捷波K9X5P;客户拿来时网卡芯片都击了个小洞。还有一块是映泰A690G-M2,网卡芯片发烫。网卡芯片都拆掉后都可以通电了,但主板点不亮,主板复位正常,CPU供电1.1V,内存供电正常,被雷击的主板一般网卡拆掉后主板都可以点亮了。2块板都是AMD的芯片组,网卡都是小四方的芯片。本人经验不足,像这样的问题该如何下手。

网友:
嘿嘿!雷击,拆网卡都不行,那南桥坏了

网友:
拆了网卡还不行的话是不是南桥坏了? 3# 问风

网友:
是,你可以更换南桥看,雷击,先进网卡,网卡不行后直击南桥,冒烟

网友:
呜呜,那不是2块板都桥坏了,修了也没意义了,只能叫客户换板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看供电有没有短路,特别是3.3Vsb

网友:
南桥坏了。楼主试下

网友:
南桥,,南桥.我昨天三块也都一样

网友:
我昨天接了块雷击主板 V星的 网卡烧了个洞 IO芯片也烧了 现在正订着IO芯片呢

网友:
大部分都是拆了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正常的话 加一个PCI网卡 就OK

网友:
建议楼主打打3.3V 5V 对地阻值..PCI AD线,   IDE AD线,  USB 接口对地阻值.

网友:
1网卡拆掉后可以通电
2SB不发烫
说明SB坏掉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打下阻值看看吧   南桥面大啊

网友:
换个PCI 网卡试试啊

网友:
查一下5副有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