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显卡电压没有

楼主(2010-05-11):
显卡供电芯片MAX8632E

(VIN 19V) (AVDD OVP/UVP VDD 5V)(SHDN# 3.3V)(VTT1 1.8V)(REF 1V)(TON 0.15V)

DH DL就是不出电压

付上图纸

网友:
显卡是不是做过如果做过可能是没做好保护了 如果没动过先更换个IC试试

网友:
查一下 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 它的工作条件  芯片的工作条件 是不是具备了

网友:
VCC ,SHDN有了,换个IC看看,用替换法

网友:
怕是显卡引起的,把显卡卸了,电压还不出来,换过8632E,还是一样不出电压,现在不装显卡,开机电流到0.18,掉回待机0.01。

网友:
首先得排除电感短路吧

网友:
找个芯片换上去就知道了,也要量一下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显卡拆了,对地L2001 750,应该正常的啊,我记得装上显卡的时候,对地是30左右,也没有短路

网友:
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在按开关瞬间,低端MOS Q2011 G级有3.3V电压,但高端MOS Q2010 G级没电压

已经换过MAX8632了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MAX8632的DATESHEET,发现REF的电压小了。里面写的是 +2.0V基准电压输出。用0.1uF (最小值)电容旁路至GND。REF可为外部负载提供50uA电流。可用于设置ILIM电压。当SHDN为低电平,OUT < 0.1V时,REF关断。

实际我测量REF电压只有0.98V,难怪不工作,但换过芯片还是一样。继续等待高手来指点

网友:
REF应该会连接一个滤波电容的,看看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
跟你说了你不听 vref正常 首先是其外部滤波电容正常 还有就是后极没有短路 电感没有短路

网友:
瞬间有波形,而后没,应为保护,查IC工作条件及外围小元件及后级反馈.

网友:
很有可能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查反馈电路,应该出在这里.

网友:
工作条件是首要检查的项目,如果工作条件具备,无其它特别明显的故障点,那么,可能要怀疑线路板可能断线或孔不通

网友:
就芯片的工作条件,VIN AVDD VDD SHDN都有了,量REF FB相关的电容,也没有短路的,电阻拆下来量都是正常的,就是不出显卡电压,而且REF只有0.96V,正常为2V,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一直按开关,电脑会反复的启动,用手摸各个芯片,就感觉网卡有点微热,拆除后,还是同样的问题,不出显卡电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2514-1-1.html
  检查ref外部电容 要仅仅查短路 开路也是引起无vref的 参考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