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寸液晶显示器问题棘手

楼主(2010-05-11):
这显示器不上后盖能点一两个小时 把盖子盖上能点半小时 出现故障时屏一亮一暗,在暗时屏上没有图像,12V电压也要跳变,高压条已经代过,12V的电容全部换了,这机器有3种电压12V 5V 3.4V  这。3.4V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如果是153V的机子有可能是MCU坏,有修过这种机子。

网友:
如果是153V的机子有可能是MCU坏,有修过这种机子。
许少辉 谢谢许老师机子修好了就是mcu的问题,我换了个mcu搞定   再次感谢!

网友:
液晶屏上面有个电容漏电了 MCU  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之前大多都认为是灯管或高压的问题

网友:
是呀 没遇到过..又学习了一招  哈哈

网友:
上壳和不上壳有什么关系、、

网友:
看看GPU的型号 大家好帮你

网友:
MCU受热就闪屏、黑屏,用加热法一下就可以查出

网友:
三星的机器MCU坏的很多的。

网友:
散热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
又学了一招,感觉这个问题的所在挺不好找的

网友:
重写MCU程序

网友:
换一个电源的PWM芯片。我遇见几个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显示器不上后盖能点一两个小时 把盖子盖上能点半小时 出现故障时屏一亮一暗,在暗时屏上没有图像,12V电压也要跳变,高压条已经代过,12V的电容全部换了,这机器有3种电压12V 5V 3.4V  这。3.4V是干什么用的。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数字应该是12V,高压条工作电源。5V,屏电压。3.3V(不是你说的3.4V)驱动板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