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昭阳K41A 不上电

楼主(2010-05-11):
求联想昭阳K41A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4,量触发开关有高达17多伏的电压,这种故障一般是哪地方引起。
联想

网友:
开机电路,查IO和南桥是否工作

网友:
这个机不知道是不是触发才有5VALW和3。3VALW电压。

网友:
联想机器带有一键恢复功能,点一键恢复键恢复键也是可以开机的,但调用的是隐藏分区。
一键恢复键对应的针脚的确有17V-19V的.
当插上电源后,3/5VALW是在开机前就产生的,因为你开机就需要这两个电压。
搜一下关于上电时序问题的贴子,可能会有所帮助

网友:
谢谢技术小组的提示,不知道技术小组有这种图纸没。

网友:
查查IO和南桥都起震没有,如果起震,差IO的工作条件都到了吗。

网友:
有的时候开关键上的1几V是很正常的

网友:
更换IO试试 不行再换个南桥

网友:
K系列的图低我还真没有

网友:
难怪呢,我上次遇到过按键板上有18V 的,我还以为不正常呢。原来这本来就正常的啊

网友:
17V好黑人。跑哈线看到哪儿。

网友:
我都修过好几台开关上10几伏的电压,按下开关电压被拖到9伏左右,现在很多机器都用这种了

网友:
这两天遇到的大多也都是这样类似的问题,不过都是因为进水引起的

网友:
原来是待机电压没有出来,待机电压由8734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