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烧电阻怎么修?

楼主(2010-05-11):
飞利浦107S6显示器的主板在3117位置烧了个2.2的电阻,换了新的上去后还是烧,请问大虾们如何处理???

网友:
2.2电阻换了还是烧,存在短路过流,说清楚2.2电阻上下接什么元件。

网友:
是两个电容呀。 2# 凌寒

网友:
谁能告诉我呀。

网友(2010-08-10):
是不是电流太大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