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ma7

楼主(2010-05-11):
gateway ma7 开机之后黑屏。可以进BIOS  什么毛病 高手帮我分析分析。北桥干过。
大家帮帮忙。在线等哦(集成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呢,如果正常就查排线,高压板,灯管

网友:
外接也一样。。没用
刷BIOS有用吗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模糊 开机黑屏 还可以进bios 什么意识
如果是能进bios的不能进系统的话  有可能分辨率刷得太高

网友:
进WIN PE也一样啊。。我也试过了

网友:
具体是开机灰屏,按F2可一进BIOS保存后继续灰屏,北桥加考过,设置光驱启动放入光盘重启,开机继续灰屏,总之一句话,就是开机灰屏但是按F2可以进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