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主板无时钟、复位

楼主(2010-05-11):
一865主板,CPU无供电,内存电压不正常,2.5V电压为0.6V(0.6由RT9173出来,换掉9173还是一样),无时钟,复位灯常亮,复位针无电压,换过电源管理芯片。请大家给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供电不正常,复位肯定是没有的,内存供电不只是RT9173,还有别的器件啊,有没有跑跑线看看。

一会看能找个图不,能找到再上图跟你解释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IO的问题,,你没图片,有就发来看看

网友:
一般的杂牌865板内存供电有一供电管好坏 楼主看看是不是内存旁边有一供电管 你测测它的电压正常么 管坏没坏

网友:
如果换了内存供电芯片还是一样的话,就要查查北桥是不是正常的了

网友:
先给内存供电修出来呗。再修CPU供电呗。然后考虑时钟,复位呗,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把测南桥供电和PCI A14,A15电压和对地电阻结果报上来

网友:
内存边上只有一个场管输出为1.27V,A14,A15对地分别为290,506

网友:
供电,时钟没有就没有复位了。先把主供电修好,测主供电IC,MOS管,

网友:
先修好内存供电吧、然后再看看其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