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查复位信号?

楼主(2010-05-11):
如题,
笔记本
主板查到复位怎么查?我想知道具体的操作步骤,希望大虾们能讲解一下。(比如红笔接哪?黑笔接哪?怎么判断好坏?)在此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笔记本的复位,如果没有图纸的话
只有在假负载上测试
通电以后应该是高电压才正常

网友:
喔,是这样啊。我以前在师傅的笔记上面看到记着:用万用表测ide口或什么口来判断复位的好坏。但我忘了- -。

网友A:
百度搜索一下看看 没有师傅指导的话

网友B:
IDE口有复位针的!

网友:
一般在PCI的26脚

网友:
数字诊断卡 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