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充电问题求教

楼主(2010-05-11):
T40,客户拿机器来时短路。保护隔离电路场管+保险换后亮了。 测适配器成了30V了,怪不得。
插上客户电池+电源  加电掉电。去掉电池能开机
找了个好电池+电源  能开机,但电流表电流一下到5A,机器还是亮的
测量主板D9击穿,3806也坏。换后不短。依旧不充电
然后发现个问题,接电源竟然没3 5V。还能正常开机
应该是将电源认成电池了。
请教 下步应该从哪着手修

更换Q73后解决,多谢楼下的指导

网友:
你自己都发现问题了.
                                   重点查:
                                                 查充电电路吧.
                                                 插电源. 没3.5V.这是你自己发现的

网友:
你测一下Q73  Q32看正常吗?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AC识别电路有问题。你应该重点查一查这个图的信号正常  就是-EXTPWR

网友:
多谢!更换Q73后正常

网友:
查一下ADP3806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各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