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6617mxpro 不开机

楼主(2010-05-11):
开机排阵3.3V电压 开机有跳变 晶振起振了 电池跳冒有电压 IT8705AF好像不参与触发 绿线跑不通 有低电平到南桥 关键绿线跑不通 谁修过次板
不开机

网友:
绿线直接到南桥,或者通过中间元件到南桥,
开关排针也是
自己跑线路!
我们修板遇到这种情况也只有自己跑线路
即使有人修过这板子,也不一定记得

网友:
3.3VSB如果不对地短,先看一下网卡,然后再查开关线路------南桥-----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