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20 开机自检报错!有谁见过!

楼主(2010-05-11):
Memory write/read failure at 00100000,read 00000000 expecting 10ff10ff
memory write/read failure at 00020000,read 00000000 expecting 02ed02ed
PCI BIOS failde to install
warning:no microcode update loaded for processor 1
内存我也换过,插槽也换了,电池也拨过都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都不知道吗 ?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吧

网友:
会不会是BIOS坏了啊 ,刷个BIOS试下,这应该是信号方面的事,差下内存的阻值,电压正常么 ?换个U试试????

网友:
bios,刷哈。不行看哈内存插槽

网友:
恩 我也觉得是BIOS 问题  刷个试试

网友:
Bios--->内存槽-----》北桥依次修修看。

网友:
直接换个BIOS好了,为什么不考虑南桥呢

网友:
刷了 BIOS  好了

网友:
你的这个故障  没法翻译 都不知道什么 意思    你看我用软件翻译的大概意思吧:记忆写/读,读00000000 00100000失败10ff10ff期待
  7 W4 y)哦!18 记忆 r7 D1 u2在00020000写/读,读00000000失败02ed02ed期待
  杨$ 1 ~ 2 O4 K6 PCI的 失败 BIOS设置
  9 L5氧气!{ + N1 E  警告:没有如微码更新为处理器载入                                                        看意思  应该是BIOS设置的事   具体的事 我也不懂  你得找高手了

网友:
内存读写错误.
BIOS上的PCI程序错误.
最后一个不太肯定,说是微码程序要升级什么的.
我想跟他们说得一样,试试刷BIOS,系统会不会应该也存在问题呢?

网友:
不好意思.
应该是内存读写失败.
BIOS上PCI程序安装失败.
警告:没有微码提供给程序升级.

网友:
换CPU 啊,应该是CPU里面的寄存器报错

网友:
我感觉也是BIOS的问题,现在机子BIOS的问题多了起来!所有问题不好解决就试着写一下BIOS试试,所以平时大家要想着备份BIOS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