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ITSV50L屏输入VGA信号就黑屏

楼主(2010-05-11):
驱动板是正常的,没有输入VGA信号时,2045板的蓝屏背景正常。但输入VGA信号就变黑屏。背光正常。这是如何维修?

网友:
输入VGA信号就变黑屏。背光正常。难以理解,黑屏时,屏是否供电正常。

网友:
楼主可以查查行同步和场同步信号输入驱动板到的那个门电路,如7414之类的,看这个门电路是否损坏,也可直接替换试试

网友:
换不同的驱动板试都一样,是屏的问题的。奇怪是2045板输出的蓝背景信号正常显示,还有“未连接电缆”字样。是VGA信号来时,不能显示电脑内容字样了

网友:
难以理解  不会是屏驱动程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