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200AE开机掉电

楼主(2010-05-11):
芯片组:915GM       82801FBM    开机掉电

   故障:有待机0.01,,待机下没有5V和3V,触发以后可以测到。。。不上CPU电流跑到0.65左右就掉了,,上U电流跑到1.03左右掉电,测U供电有1.3v左右,芯片是1987,换新的还是一样。。1.8、1.5.、1.05等电压触发侯都有出来。时钟晶振两引脚都有1.3左右,,南桥晶振也有电压,没有示波器测波形,,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查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板子上有短路吧,不上U一般是在0。4左右的电流

网友:
sus级电压缺少 也会掉电

网友:
CPU 供电芯片虚了吧。

网友:
南桥空焊了 加热试试

网友:
检测下是否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重做南桥试试

网友:
仔细查查有无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感觉是显卡吧,加焊下看

网友:
我已经重做南桥了,一样的故障。。。供电芯片已经换过了。。北桥也已经加焊过,,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看看电压都出来了么

网友:
看看走码了没有啊 走码了就不是电压问题  不走了就要查三大条件啊

网友:
可以见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2010-06-13):
呵呵,今也入手一台同机型,板载内存,上U电流跑0.65左右掉电,不跑码(不上U在0.3几)LZ估计你那有轻微短路了吧

正在琢磨ing……

网友:
仔细看看南桥有没嘘汗!~

网友:
我有台M3000N的机和你的故障一样!也还在搞,南北桥都换了还是掉电

网友:
别搞半天是板载内在的问题,这个机器是可以上跑码卡看代码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