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11):
今天客户送修一块精英478板,说是拿过同行修过(IO已换)。开机-->不走码(复位正常)-->NB,SB洗刷一遍(问题依旧,感觉BIOS问题)-->刷BIOS(问题依旧)-->查BIOS供电正常-->测BIOS CE#信号无电压(问题显现了)-->打该脚对地阻值无穷大-->跟线路到IO-->IO该脚竟然虚焊了!-->用指夹按住该脚开机-->跑码全过-->重新拖焊IO-->问题排除      焊工还是很重要的呀。  今天捡到一便宜了。呵呵。

网友:
不光焊工重要,还要心细,试想如果是你焊的这个IO,然后虚焊了,如果焊完后能自己检查一遍那应该能发现问题。
楼主这块板还是捡到便宜了哈哈

网友:
焊完后用镊子刮下IO的引脚 我焊完IO后都是这么检查的

网友:
楼主检修这一遍要花多少时间?怎么能说捡到便宜呢,修好才真的

网友:
接到二手版第一个就是要检查别人动的地方

网友:
楼上说的对。修别人修的就先要看别人动过的地方。如果是我修的话。我首先是用《列子》刮IO得阵脚。应该比楼上快些。不过。还是学习到了、

网友:
应该是原来维修的兄弟只用吹的,吹完没检查

网友:
这维修还是要细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