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C2L 不知道VGN号维修

楼主(2010-05-11):
客户早上拿来了一个SONY的本子,说使用过程中,碰了一下机器,然后就断电了,再开就开不起来了。。
不管他,先插上电流表,靠,待机就0.12  不用想,短路,肯定有短路。。。。。看了一下机器,有明显的拆卸痕迹,
客户说是他自己拆的,呵呵。。。拆开以后我也有点傻眼,SONY的芯片型号都不对的 。我也是第一次修SONY的本子,不管他 ,先量是否是有短路,果然查到一个电感短路(后来知道是3.3V的电感),拆掉电感发现时后级短路,拆了电感,烧了一下没什么感觉,后又量了一下USB的阻值(随便量了一下)有一组竟然是0,这样就不管了,直接搞南桥去。。。。
换了一个新的南桥,倒是不短路,不过电流才跑到0.45,不知道正常否,我朋友说我南桥没做好,现在去重新做一遍去.
按住显卡能显示,由于南桥和显卡位置正好在主板的一上一下,这样可以肯定是显卡虚焊了 ,直接取掉显卡 重新置球,(大家一定要注意SONY机器所有芯片的位置,要不然要是忘记了怎么放回去的,就麻烦了) 取掉了显卡 发现掉了一个点,补上后(花了一天时间晾干绿油),焊接显卡,没想到这次我竟然放错位置了,无奈 只能重新做了,第二次做显卡 OK ,显示正常咯 ,给客户报价去咯 。。。。
显卡是ATI7200。我朋友说这种经常会掉点,大家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小心加小心。。。。

网友:
LZ的维修思路还不错 ,sony的机子比较难搞 , 好细查

网友:
跑0。45会是南桥吗?

网友:
重新做了南桥后还是不行,电流跳变到0.4不动了 。手按着显卡能显示,估计是刚才做南桥的时候,做的显卡也虚焊了,现在先不动显卡,找朋友看看,再确定,要不会问题扩大化

网友:
如果楼主有示波的话,当你换了南桥后可以直接测内存SPD上有波没,就不用这么去折腾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哦,我昨天晚上把显卡取下来了 ,掉了一个点,补绿油了 ,今天下午把显卡补上,听朋友说这个机器就有这个毛病,显卡是ATI7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