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碰IO的67#和68#针正常开机

楼主(2010-05-11):
我是新人,请教一下,今日拿到一块板,强行加电可以开机正常使用。怀疑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开关针有5V电压,主板IO为华邦w73627f-aw.发现67#有正常3.3V。无意间表笔触碰了67#和68#两针(即短接了一下),主板启动,跑码一切正常。
用表笔短接开关针几秒钟,无法关机。请问各位,我接下来应该测试哪里,应该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
电源插座上的14脚看有阻值没、 线路有没有断了

网友:
flydragon师傅,测过电源插座的14脚,900以上阻值,也测了1、9、10、20呢几个针脚,都有200欧以上阻值。我找不到连IO 68#针的元件,怀疑是元件有问题,水平有限,在线等解决

网友:
正常时
当端接开机排针的时候,67脚有应该有跳变
如果没有跳变,换IO

网友:
逸风同志,我测来了,短接开机针时,68脚和67脚都没有跳变,我在想能不能用锡直接到67、68脚短接一起。主板一上电就自动开机。问题可解决,但关机不能正常关,而且也找不出问题的本质所在,对我的维修水平没有好处。

网友:
那你短接67.68两脚数秒能否正常关机?先跟下线路。看PS_on到哪个元件,如果到IO。则很大可能是IO内部损坏无法实现电压跳变

网友:
同达网络,刚试了,短接67.68两脚数秒不能正常关机

网友:
是不是IO坏了呢?如果要知道IO损坏,应该测哪几个脚的什么参数?看了这个IO的PDF资料,看不太懂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IO

网友:
仔细跑一下开机电路,开关针到IO 68#是否经过一个三极管。。。。。,按下开关针,68#是否有跳变。如果短接68#能正常开机,那问题还是出在开机电路上。

网友:
感谢各位,可惜我是新手,一直潜水论坛里,没有风枪,手上只有普通的40W烙铁。跑线路还不太懂,开关针到IO68#阻值为600欧左右,中间没有经过一个三极管。按下开关针,68#没有跳变。短接68#和67#,正常开机。

网友:
你短接67 68 相当于强行 拉绿线当然可以开机了          要跑线路啊

不过我告诉你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把67 68分别接2条线出来到机箱外 要用的时候连在一起 不用断开

网友:
如果想学维修,跑线路肯定是少不了的,多看看新手区关于跑线路的贴子,应该有帮助的。

网友:
再次感谢各位,我继续努力。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中间没有3极管,那有没有过门电路呢,有的话换下门电路估计就OK了,要是还不行I/O就换了吧

网友:
九成是断线勒,,,去查ATX14针吧

网友:
开关应该和83627 68脚相通的
中间也许会有三极管或者门电路,如果有,一般都在开关旁边

跑跑线路吧
如果这都不会
就先学跑线路吧!

网友:
维修没风枪是不行的。。没BGA还很正常。。。买个风枪吧。。。

网友:
主板没搞好。不过还是要感谢各位热心“修友”。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