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FX-M7 不亮

楼主(2010-05-11):
此板一开机显示D0,经测内存没有时钟,PCI时钟,CPU时钟正常,换IO8705后6个内存时钟为1.3V,供电。2.6 ,系统总线3.3,所有AD线对地阻值为40.检测卡报C1,可以肯定是北桥坏了吗

网友:
还需要排除BIOS资料出错的可能
另外LZ测量AD线阻值的地方是否有误,怎么会全都是40
一般用二极管档测试几百

网友:
开始是显卡槽一个电容坏了,换之后跑D0,然后刷了BIOS ,然后换IO,现在不跑D0,跑C1 ,内存时钟也正常了,二极管档测内存AD线是40 ,电阻档是116,AD线电压都是1.3V

网友:
661FX跑D0,北桥/U座容易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但不是绝对。

网友:
开始是显卡槽一个电容坏了,换之后跑D0,然后刷了BIOS ,然后换IO,现在不跑D0,跑C1 ,内存时钟也正常了,二极管档测内存AD线是40 ,电阻档是116,AD线电压都是1.3V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的AD线,是不是测量到了所有上拉电阻的公共端,也就是接1.3VTT的哪里
AD线的电阻一般是几百!!

网友:
原来D0现在怎么会C1?
看下CPU座吧

网友:
先D0,修后C1,看来楼主并没有找到关键部位就开刀了,从头再来。

网友:
这种板我见到CPU虚汗的很多 压座子看看

网友:
cpu座的可能性大,我见过几次了,没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