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PIRE 3000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0-05-11):
测量电源口电压有19V时可以开机,拔掉电源再开测得电压只有0.6V,不开机,再插又有19V,换了电源口,还是一样故障,是不是哪里拉低了总电压,请高手帮帮忙。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先测测 组织 就是测测附近的场馆

网友:
上可调电源看是不是有哪个地方虚了,或短了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看开机脚从何而来,有没有短路和断路的原件。

网友:
测量电源口电压有19V时可以开机,拔掉电源再开测得电压只有0.6V。0。6V的这个电压是哪里的电压?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电源口的电压!

网友:
测了没有短路,就是要多插拔几次才能开机,不拔掉的话都 有19V电压在,都 能开机,充电电流1.0A。拔掉以后就不能开了,要反复的拔几次才能开。原来客户的电源不能用,现在用可调电源开

网友:
就电源口这里吗 没有过mos管的?

网友:
那掉电源用什么开的机子

网友:
现在发现充电充了几个小时,用电池不能开机,可能是充电部分的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电源口 电路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