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CRT电源电路有响声

楼主(2010-05-11):
小弟接了一台17CRT,初步判断是电源电路问题,变压器后极只有一路12V输出,只个电源芯片是5S0765C,插上电后,就在电源电路可以听到有滴 滴 滴的声音,大电容没有鼓包,会不会是变压器有问题啊,只个5S0765C的芯片只有2个脚有电压,一个是12V一个是300V,

网友:
负载有没有电压?或者带假负载试试。

网友:
是后级短路,听到的声音是电源保护动作了。
查二次电源,行电路。

网友:
后部分有短路,把80V以上的负载断开试试是否正常。或断开 接60----100W的灯炮上去试试
滴 滴  是变压器发出的,不能上电了,开关管很容易炸,

网友:
同意3楼的。查二次电源,行管。先将二次升压前面的大电感拆下,上假负载!

网友:
看一下变压器有没有坏;

网友:
后级有短路
一般都是行短路

网友:
是有离合的滴答声吗,会不会是行管烧了

网友:
明显是后级有短路,上次我修了一个三星显示器也是开机滴嗒声,是二次电源开关管烧了,楼主还需检查行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