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很奇怪的 病

楼主(2010-05-11):
怎么说呢, 就从我接到手开始说吧,   我插上电源看了一下待机0.04  0.05   感觉很正长, 我就按了一下开机按钮 没想到的是 一下就跳到0.00   天呐。要命,  我就拆开机器开始修,我就量了一下  量出问题了,CPU那边有几个电容短了  表上的数字跑到009  然后就想着要排除啊, 我又量了一下背面的 也有几个电容短了, 我认为没什么大问题拆一下排除一下不就好了吗, 我就一个个短路的电容拆,最伤心的是短路的电容都拆下了还是不行,就在这时候开始为难我了,我就找别的地方,量了一下北桥上的电容有几个短了 表的数字009   我有接着量显卡  显卡的电容也有两个 数字跑到003       南桥那边有一个很小的电容也是跑009     这下可难住我了, 现在我就不敢再接着去修了,  请在线高手给指点一下, 我该干哪一个桥, 这个情况应该是桥了吧,  IO 我加焊了, U8我也加焊了,

网友:
后级短路了撒 把电感拆了 看看哪部分短 先把钽电容拆了这个爱坏

网友:
谢谢。  你说的那个钽电容是什么样子的啊,    刚刚我加电烧了一下,电压跳到1.4V的时候  显卡就开始发热啦  很明显的发热啊, 调到1.8V的时候就开始烫了

网友:
表的数字009.003,是什么意思,是万用表显示9欧,3欧么,,这个不算短路啊

网友:
嗯啊  桥和显卡的主工电大多都在9欧左右

网友:
是万用表,   可是我找了个能加点的T43板子  我对量了一下  我的有点不对劲啊,  我把CPU拿掉量的啊, 3欧姆   和9欧姆的就不对劲了吧,

网友:
显卡短路了,拆显卡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再量...

网友:
显卡短路了

网友:
你这个情况是显卡短路了,量CPU那里的阻值009是正常的,量显卡的阻值003是不正常的,显卡短路了,建议兄台学习点理论在实践,不然搞破坏不好

网友:
加电烧看能不能烧出来嘛

网友:
显卡正常工作发热量本来就大呀

网友:
LZ应该先把短路点找到。不要盲目去拆电容或者加焊IC
最好先静下心来量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有条件的话对着好板量一下。这样速度会更快

网友:
你万用表短接的阻值是多少,再确定是否短路

网友:
显卡明显有了问题,拔掉显卡再量一下,不行再烧一下看看

网友:
太乱了,呵呵,好好想想,关注中

网友:
CPU和显卡的傍边的电容,这些阻值都是正常的呀。不算短路。这种情况是有那部分电源有过流的。

网友:
我把显卡拆了  量了一下  感觉很正常了   还没时间换装上显卡那,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明显是显卡供电那边有问题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用加电压烧的办法来解决的

网友:
拆掉显卡还短吗,搞好了通知一声

网友:
换显卡吧,看看行不行

网友:
你所谓的那个电压百分之八十是CPUI/O电压吧。。。你对着图纸自己找吧。。。别动不动怀疑。。。
找相应IC 选择合适方便的地方断开前后级,量,BGA防到最后就对了,着显卡容易虚,但不容易短的。。最起码我这么认为

网友:
肯定有电感短路了,哎电感的后记加电烧,摸哪烫。

网友:
显卡短路了吧..

网友:
兄弟给别的高手修不。不要自己越修故障越大。

网友:
一般来待机0.04左右,就可以表待机电路正常工作了,如按开机掉电,那就要查电压时顺来修了..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了,阻值只有3欧,有点小了

网友:
显卡短路,换显卡试试

网友(2010-06-16):
显卡取下后,量没量显卡背面电容阻值?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用加电压烧的办法来解决的

网友:
哥们 你知道什么是短路么 0.09也叫短路 现在的显卡桥什么的 0.05的都正常

网友:
先做显卡,排除短路,不要造成二次故障

网友:
009 003算短路吗 迷惑中

网友:
明显是显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