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提供内存时钟的次时钟IC发热大吗?

楼主(2010-05-11):
求教提供内存时钟的次时钟IC发热大吗?
今天拿了块技嘉 462的板,手上没有CPU测试,上假负载,可通电,测各路电压也正常,手边感觉有点热,摸了下是给内存提供时钟的次时钟IC开机2分钟左右会烫手,想问下这个是正常的吗?还是这个IC已经坏了,测量过此IC周围的元件没有短路现象。

已解决,上假负载时才有这种发热现象,上了真U就不会了,为正常现象。。。。

网友:
内存时钟就只给内存供时钟,工作量还没系统时钟多,它都不发热

网友:
内存时钟你测了吗?正常吗?

网友:
找个PDF查一下相关引脚就知道了
上个U和内存测试会更好

网友:
应该正常
时钟IC的温度本来就有点高
再加上手指按住以后,芯片本身散热不好

如果手摸上去,3 5秒钟就受不了了,这才烫
两分钟后有点热,应该是正常的

既然电压都正常,装上CPU试试再说吧

网友:
之前是我开了2分钟这样才摸到那个IC,现在直接上电就去摸,手放上去3-5秒左右烫手,应该就是这个IC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