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KA双敏 UC61VM-M2 PRO V2 主板

楼主(2010-05-11):
UNIKA双敏 UC61VM-M2 PRO V2 主板有批量点不亮!是不是有通病???请高手共享!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C61就加焊北桥啊,所有C61的通病

网友:
--------如果NB丝NF6100的CHIP,很有可能是NB OPEN了,重工后应该可以亮机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块,先是芯片组无供电,修复后第一次开机正常,每次2-10分钟左右花屏死机,再次开机不跑然后表笔上25晶振脚,又可开机,以为晶振问题,换了晶振,故障依旧,现在正郁闷哦!

网友:
桥的问题加焊桥就好。

网友:
桥虚汗的可能性很大 这种板子我起码修了不下100片 起码70片加焊就好

网友:
通病 北桥虚焊 再问问大家 北桥虚焊 怎么样加焊效果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