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a8f a8fm 上電後斷電

楼主(2010-05-11):
asus a8f a8fm
北橋945GM 南橋GBM

上電大約4秒就斷電,
斷電前電壓都正常,

換過南北橋狀況依舊~
有哪位大大有維修思路嗎?
麻煩高手指點一下!!

:::::::::::::::::::::::::::::::::::::::::::::::

接電源待機0.01A
power on 後,跳到0.66 - 0.68A 斷電
斷電後待機0.03A , 3v 5v 都在,也可power on
斷電前北橋電壓1.0v 1.5v 1.8v都有
CPU電壓0.95V 也換過 Isl6262
刷過BIOS 狀況依舊!
請高手指導思路,謝謝!

网友:
能显示吗?电流到多少?你得说清楚

网友:
测量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楼主貌似可以再具体点   比如 电流   以及各电压?

网友:
接電源待機0.01A
power on 後,跳到0.66 - 0.68A 斷電
斷電後待機0.03A , 3v 5v 都在,也可power on
斷電前北橋電壓1.0v 1.5v 1.8v都有
CPU電壓0.95V 也換過 Isl6262
刷過BIOS 狀況依舊!
請高手指導思路,謝謝!

网友:
板子有没有进过水或摔过,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我估计是CPU供电没起来。你换的VQ芯片,你检查检查。

网友:
断电后有3    5V吗 没有的话就保护了

网友:
問題未解決!

板子沒進水,有高手有思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