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6520 VCC有5V电压,高低端门都无电压输出,是否确定芯片坏?

楼主(2010-05-11):
好久没来了,大家都好啊

网友:
未必是芯片的问题,工作电源正常之i外,还得有信号输入才会有信号输出

网友:
如果有代换可以先换上试下

网友:
不光是5V,EN 、VID、SS…………等很多关键引脚,都会影响IC的工作状态
LZ先测量一下这些关键引脚的电压吧!

网友:
ISL6520有两款,一种是8SOP的,一种是16QFN的
后者请查一下11脚和9脚还有他们的外接电路

网友:
这是一个八脚芯片哟,。~~~~~~~~~LZ说的是八脚芯片吗,我一般判断他的第一脚有没有4.8V以上。还有就是它的输出脚有没有1.8V,0.8V以上才算正常。不知道LZ 说的是这个芯片吗,这个现在技嘉的主坏的多呀、LZ 要多注意点哟。

网友:
今天早上我也这样认为的 我使用假负载

上真CPU 以后 啥都有。。。

网友:
是8脚的,上的也是假负载,明天上U试试。

硕泰克845主板,可以触发,不亮,复位灯常亮。供电、时钟都正常,复位有电压,无跳变。触发后南桥巨热。

网友:
八九是那芯片坏~这种芯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