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B533-X BIOS 设置存不住是那的事?

楼主(2010-05-11):
P4B533-X BIOS 设置存不住是那的事?
CMOS电池换新
时间信息可以存住,断电后也可保存!!!
BIOS其它设置存不住,不断电重起也存不住
BIOS程序刷新过也不行
BIOS芯片换过新的也不行
能是那的事??
芯片

网友:
bios芯片固体可能有损坏或电容漏电

网友:
先在板测量CMOS电池是否有压。

网友:
查CMOS电路,中间有经过二极管到南桥,如果没问题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我这样看,会不会是南桥内部coms随机存储器出问题了?

网友:
把电源线拔掉,短接开关键不动,这时会看到CPU风扇通电转动一下,这样就可以将电放干净,然后再通电试一下。